昂达G41 复位一闪一闪的 求助

楼主(2015-04-04):
  我有块昂达G41   供电 时钟 都正常  就是复位一闪一闪的  拆网卡  声卡试过  还是不行   求高手解说

网友:
看看有没有串口芯片  有的话拆了看看

网友:
这种板子 南桥挂的比较多   不妨换一下试试

网友:
复位灯闪一般问题出在桥 可以试试。

网友:
复位是由南桥发出的,复位不正常就是查南桥的供电、时钟和PWROK、VRMPWROK等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如果这些条件正常,那就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GB南桥,我看到一半都怕怕。

网友:
刷个BIOS。然后就只能换南桥罗。

网友:
可以 摸哈SB的温度  打下 USB的数据接口!

网友:
南桥,,IO试试!!

网友:
南桥坏了就不用修了

网友:
楼主打印口芯片打掉试下

网友:
次板修复  VRMPWROK信号不对  造就

网友:
cpu也有关系的  其次就是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