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子太紧跟集显有关系吗?

楼主(2015-04-04):
        昨天接到一台   HP  G4   打上集显驱动  就进不了系统。 卡在Windows 哪里。禁掉集显驱动就可以正常使用。。 请问这什么问题啊啊啊

网友A:
多换几个驱动看看呗,不行还CPU。主板问题咯

网友B:
G4这个机器 打驱动就是麻烦点  我一般装好系统后 进系统黑屏  外接正常    然后外接卸掉独显驱动  在重新更新独显驱动就OK了   LZ你的机器是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4这个机器 打驱动就是麻烦点  我一般装好系统后 进系统黑屏  外接正常    然后外接卸掉独显驱动  在重新更 ...

独显的  驱动都去官网下了  都不行  太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换几个驱动看看呗,不行还CPU。主板问题咯

U  也换过啦 都不行。 要不我多试试吧

网友:
CPU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独显的  驱动都去官网下了  都不行  太折腾了

那就换个 U或者内存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