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服务器主板不知道型号维修求解

楼主(2015-04-04):
主板自动上电 一看电容暴了  换了之后还是不行  南桥很烫  是fw82801er的桥没有  订了一个回来  换上去之后我看不自动上电了  可是我一按开关他没有反应了    不知道怎么搞了  有把原来的那个换上去 也是一样的  不知道怎么搞啊 求解决  《开关只有3.2V正常吗  精震有波行 在求一个IO的资料  “LPC47M534-NC" 》

网友:
像是泰安代工的

网友A:
换了桥不触发,看看有没有别的机关   很多服务器上有个小开关 不短接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B:
靠,,服务器开关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靠,,服务器开关多啊!!

我把开关板拆下来了  还是不行  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桥不触发,看看有没有别的机关   很多服务器上有个小开关 不短接是开不了机的

我把主板装好了 在试的   不行

网友:
DELL机型在前面板,实在不行看此贴,根据主板型号判断机型
DELL台式机主板型号的识别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0435-1-1.html
这种DELL老服务器板卖得很便宜的,DELL的拨掉电池一般都会自动通电,开关针一般直接通南桥,怀疑你的南桥没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