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充电大电流

楼主(2015-04-04):
la4102p充电时电流过大怎么解决

网友A:
充放电芯片   一般电池接口MOS管 短路

网友B:
楼上版主回答的很正确  楼主可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版主回答的很正确  楼主可以看一下

同意2、楼,可以去试试

网友:
周边的MOS管重点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放电芯片   一般电池接口MOS管 短路

这种故障很常见?

网友:
暂时还没有遇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