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h61h2-am3不通电故障

楼主(2015-04-04):
机器不通电,插上诊断卡,指示灯不亮.跑线 跑到3极管

网友:
这个当然是要按时序来查了

网友:
看上去管子烧坏了!

网友:
测一下痛不痛就知道坏没坏啊

网友:
说的不清楚啊

网友:
楼主要讲得详细一些呀,这样别人就知道过程了。

网友:
换的三极管吗????

网友(2015-09-23):
复合2籍贯 还是三极管哦?哥哥

网友:
这个只有跑线,测下待机电压,晶振,

网友:
看拟此管坏,

网友:
说清楚点 好学习!

网友(2016-11-06):
我的泪为谁飞 -4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很抱歉,没有过程的维修没法给加分。。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标的记号?

网友:
直接秒杀啊不错

网友:
这个好 写得简单又有图 通俗易懂

网友(2016-12-08):
楼主,你这什么都没说呀,什么意思呢?

网友:
不通电的还算好修 比其他故障修复率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