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1200w电源主动式pfc已工作,电压390v,电压无输出,麻烦知道的指点一下

楼主(2015-04-04):
如题1200w电源,刚打开是4个20n50击穿2个,现在换上4个新的18n50(只是暂时测试)后,上电大电容315v,短接黑绿,大电容电压上升390v稳定,可是电源没输出,风扇动也不动,麻烦遇到这样的情况,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绿线有电压吗?如果没有还要查辅助部份的

网友:
绿线肯定有电压,3.7v,pfc都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线有电压吗?如果没有还要查辅助部份的

有电压3.7v。

网友:
带上负载再试试

网友:
服务器上的吗 ?  建议上机试试

网友B:
不是服务器上的,已经接负载测试也是一样,风扇动都不会动

网友:
测量电压监控芯片各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服务器上的,已经接负载测试也是一样,风扇动都不会动

是每路都接上负载了吗

网友:
3.7V偏低呀,正常是4.几V

网友C:
紫线是多少啊?
两个坏的是开关管还是PFC管先要弄清楚。

网友:
楼主进展如何?回帖告知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紫线是多少啊?
两个坏的是开关管还是PFC管先要弄清楚。

坏的是pfc管,开关管是44n50

网友D:
大电容390V  待机和 PFC电路已经正常工作了。故障出在主控IC和开关管。好好查查主控电路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电容390V  待机和 PFC电路已经正常工作了。故障出在主控IC和开关管。好好查查主控电路很简单的。

好的,我在检查检查,谢谢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