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优雅 A560复位问题

楼主(2015-04-04):
店里来了一台机。开机全板供电有。无内存复位。无线网卡无平台复位。。但CPU已有复位。这正常不。求解析下。问啥。无线网卡平台复位没有。就有CPU复位了。hm55的桥。。
无内存复位

网友:
这个机器,板号要是QL4是有通病的。

网友:
通病是啥啊。求告知下。

网友:
你是怎么测到CPU复位?确认平台复位没有 ?不是被拉低
建议先修plt_rst# 按照时序修这个信号

网友:
平台复位没有 就有CPU复位肯定不正常 先从平台复位修起吧

网友:
把南桥换了吧。H55的南桥问题多

网友:
正儿八经的修过机器了

网友:
HM55南桥的问题是很多的。

网友(2017-10-15):
没复位要按时序查,以前修过一台,无复位居然是网卡拉低了。。。。。。

网友:
这种有cpurst 就不可能没有PLTrst 你在查一下别的 转换电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