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4736ZG CPU 更換

楼主(2015-04-04):
請教各位前輩先進,ACER Aspire 4736ZG-452G50Mn
目前是T4500 CPU 可RUN 1066 FSB
記憶體:4G DDR3 記憶體
NVIDIA GeForce G105M

是否可更換CPU 為Q9000 四核 CPU ?
北橋AC82GM45

网友: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换个试一下啊

网友:
因為沒有CPU ,所以不行就白買了!

网友:
这个我也没试过……上去试一下

网友:
要买来试一下才知道。

网友:
是一下才知道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换的人很少吧  发贴也不一定能问到 楼主还是自己试一下吧

网友:
找一个卖CPU的一问便知,维修的够呛知道

网友:
各位大!  我已經買一個測試看看!

网友A:
据卖cpu的说,这类四核的cpu只有为数不多的pm45芯片组的机器支持。。。一般都是旗舰机。。。换cpu功耗和散热也是要考虑的因素!gm45的最多换个t9400之类的用用就可以了,再往上就没什么必要了。cpu又不便宜,实在想加强性能的话处理掉然后换55或者65芯片组的机器吧!我之前有台这个机器现在已经报废了,主板太贵了!

网友:
今天測試Acer Aspire 4736ZG Q9000不能跑, 電流卡在0.9A ,上不去,BIOS 版本Ver 2.08V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卖cpu的说,这类四核的cpu只有为数不多的pm45芯片组的机器支持。。。一般都是旗舰机。。。换cpu功耗和散 ...

承如前輩您所言9000 CPU 不能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