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6S AMD 独显版号DASX7AMB6E0维修一例

楼主(2015-04-04):
故障现象  电流1.2 左右不动    大写灯5下
测 PCIrst# 3.3 正常    测试A_RST#3.3正常  测CPUrst# 1.5 也正常啊

前面的电压都正常  (下面的时序就不上了)
考虑到AMD 桥通病
上BGA    上电亮机

维修简单  没有技术含量  希望大家加点分  谢谢

网友:
附上图纸供大家参考参考 4326s 图纸和点位AMD

网友A:
这样简单的加焊,一般能用多久?

网友B:
楼主时序很清楚,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简单的加焊,一般能用多久?

回复就回复   不要上传无意义的图片

网友:
这种情况  我一般都是直接上来就吹一AMD       基本都好

网友:
学技术就是为了赚钱嘛

网友:
说的有点简单

网友:
AMD桥通病修机必须知道的

网友:
感谢论坛及各位大神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简单的加焊,一般能用多久?

挣钱难干  这样修的话  可以用到过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时序很清楚,又是一位高手

哪里哪里  我就是个菜鸟啊

网友:
文采  有限啊

网友(2018-01-06):
AMD 没撒子卵  好说的, 干桥 干显卡 。。干CPU。。。

网友:
修amd 的北桥都形成条件反射了,只要是开机不亮的都喜欢先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