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M不亮机的艰难维修过程

楼主(2015-04-04):
故障现象:待机电流0.01A,不触发;经测量发现MAX8734的+3VALW和+5VALW电压没有产生。测量它的工作条件:V+,BST的电压正常,LD05的电压为5V,LD03的电压为3.3V;REF的电压为2.0V,ON3的电压为2.OV,ON5的电压为0V并且没有对地短路。发现ON5的开启信号不正常,根据图纸分析控制信号的电压是由VL电压经PR323过来的,并且受控于PU1B组成的适配器预检测电路和PU15A组成的CPU温度检测保护电路 。测量PU1B的7#电压为高电位,这个信号正常;测量PU15A的1#输出为低电位,PQ47的G极为高电位。因PQ47导通从而拉低了ON5的开启信號,根据图纸分析PQ47的G极应为低电位的,实际测量为高电位,怀疑为PU15A的1#与PQ47的G极之间线路开路。用万用表的蜂鸣器档测量,发现PU15A的1#与PQ47的G极之间线路果然开路,飞线后开启信号正常。但是MAX8734的+3VALW和+5VALW电压还是没有产生,并且电流在0.03A---0.06----0.09之间跳变。之前开启信号不正常时,电流没有跳变,现在开启信号正常后电流才跳变,IC,MOS管都换过,检测电路也测过正常;这个现象我怀疑为+3VALW和+5VALW电压的后段负载短路从而引起隔离保护电路保护:断开PJ3焊点后,MAX8734的+3VALW和+5VALW电压终于出来了。这个时候确定为+5VALW电压负载短路。用电击法(可调电源的+极线接+5VALW电压的后段,可调电源的-极接主板上的GND。慢慢调整电压从0V往上调,至4.1V后,用手去摸主板上的元器件,发现PU7 813LN这个IC发烫,确定为这个IC坏,更换后。待机电流正常,按开机按键,测量各电压出来了。装CPU,内存测量,机器终于亮机了。

网友:
换芯片之前就要先查下,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楼主以后发贴最好是能上点图   这大篇文章   估计没几个人能看下去   个人理解   鼓励发贴  加发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