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MX SE

楼主(2015-04-04):
昨晚拿过来一个板ASUS M2N-MX SE    按徐大爷的要求所有的阻值干一遍,恩正常
插诊断卡待机电压灯亮了,证明待机电压正常,接下来触发开关,开机了,好,又是按徐大爷的要求按时序来(声明NVIDIA芯片组)先是内存供电、桥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
万用表上,内存供电测电感,咦?没电压,PWM方式,好新找芯片工作条件,BOOT脚为5.12V,VCC电压2.8V,好了标准的供电问题,查供电来源,拔电源在芯片周边找···找····找,到了,用电阻挡测一下电阻,哎呀我去电阻阻值增大正常10欧姆,实测10.8K,换,接下来换完上电在测12V出来了正常了,测电感电压1.9V偏高一点正常,看看下面的桥供电正常不,晕问题又来了桥供电0.98V测MOSD极是内存供电拉过来的S极只有0.98V,看控制G极0V?
找,找的我都郁闷了去哪里???      最后哥们说有点位,我去点位查连一个LM324DT的比较器14个脚里面集成4个比较器,测比较器的正向0.98V不用说了,又是前级问题,找,到一个102排阻在这边有1.2V电阻那边没了,又开换,换完出来了接下来上电测哈哈1.25V就出来了,接下来CPU的供电看下1.6V不对吧?AM2的求助了????这不哥们说上真U看呵呵,正常了1.14V,哎,徐大爷要在我旁边估计又是两螺丝刀下去了,接下来总线,MOS管G极1.28V,D极1.25V,S极没电,翻书找时序是不是CPU正常工作了要发出好信号关键跑线我真是小小白了······看点位,    找最后发现到桥,哎徐大爷你说的一点也不错英伟达的桥很容易坏,现在想做桥估计没机会了下午就放假了,小小白初步判断桥坏有各种建议往大神们,再给点建议

网友:
加焊下桥试试看

网友:
华硕主板排阻822容易坏

网友:
查io旁边的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