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150 电流0.2不动

楼主(2015-04-04):
u150  电流0.2不动北桥换过  电压都正常   此版是apu  有没有大神   这个有没有通病

一个。 + 5 淡定

网友:
电流0.2??电压都正常了???你确定吗

网友:
CPU的电压没有出来吧?这么低,这个本子点亮应该是0.5左右吧

网友:
这后继是有短路的地方把...先查查待机部分吧

网友:
我有一块主板上电0.4几,但是定到哪就不亮了,正在维修中

网友:
CPU空了吧,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