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8H61M LX PLUS 网络芯片供电是从哪里取的

楼主(2015-04-04):
一块华硕P8H61-M LX PLUS 2.0的主板,网络芯片被雷击坏了,芯片直接短路掉,想换一个芯片上去,结果拆掉芯片后量供电电感,没有电压过来,找图纸又找不到,请问哪位知道此芯片是哪里供电过来的,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
华硕的板图纸很难找,找找点位图吧,比图纸还好用

网友:
网卡芯片自己产生的,要装芯片才有

网友:
电感那里的电压是自己产生的,用示波器测量有波形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最后还是改成装一块PCIE网卡给用户完事,少收点钱,本来跟用户说修好给100块的。

网友:
不容易啊

网友:
耐心的跑线吧

网友:
LZ你这个网卡是什么型号的,我这里有一块同行拿来的板,没网卡,不知道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