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4):
插电源 0.30 然后掉到0.00 0.30时没有3.5v 初学者 求帮助
电源

网友:
补充 待机5v接地

网友:
好像声卡那有个5V电压的小电容容易短路

网友:
把PD29拆了试试

网友:
直接摸 那个芯片烫就换那个

网友:
5V短路 的话 要先排除

网友:
可以用排除法 或是小电压烧机法

网友:
先将短路排除 再查其它

网友:
先排除短路 再查电压

网友:
短路了吧,现查短路啊

网友:
用烧机大法

网友:
找不到啊 ..........

网友:
板号
AOGC2MB8EO独显 烧机法试了 失灵

网友:
短路了就用烧鸡大法

网友:
对,一直扫就对了

网友:
先判断是前短还是后短

网友:
烧机法失灵??不能吧 没烧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