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1充电后不开机,接电短路

楼主(2015-04-04):
小米1充电后不开机,接电短路,调低电压,检查发热,一次从1-5拆除,拆到5终于没短路了,能开机了,后将1到4一次焊好可开机,最好确定是5的问题,有此类故障的可以试试
亮机图:

网友:
那是電容對嗎?

网友:
这排除法来找故障还是很快找到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