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4不充电问题

楼主(2015-04-04):
小米4不充电问题,试了很多方法都没有成功,后来同行指教了一招,抱着试试的心态,真好了,就没有细问怎么回事。如下:

网友:
楼主撒情况啊?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
看不明白啥情况

网友:
只有图  没有解释对于我们刚刚学的来说  没有用

网友:
尾插到主板的排线有问题。飞线解决。

网友A:
飞到那里没有看清楚

网友:
裤子都脱了你就给我看这个?

网友:
应该两头都拍出来地

网友:
要是能详细点就更好了

网友:
没有看明白是主板 的电容失灵吗?

网友:
是不是跳过了接口附近的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到那里没有看清楚

尾插飞到主板电容,飞线

网友:
是没电压过去吗?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