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liteBook 8440p

楼主(2015-04-04):
板号LA-4902P REV:1.0板子故障开机掉电..断电

待机电流0.004按开机键电流0.0460立马都掉电了! 瞬间测量电压有呀

网友:
查下场管看看吧

网友:
M_PWROK     VGATE   都有电压!!

网友:
这种这种现象很难修的,换板吧

网友A:
瞬间电压都有了   那就查下  各大供电芯片发出的PG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瞬间电压都有了   那就查下  各大供电芯片发出的PG吧

板子已经修好了!!不用再回复了  谢谢

网友:
在吗
怎么修好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