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紧急求助】i9300 主板掉焊点

楼主(2015-04-04):
我承认焊工太差,拆个开关键却搞成这样,多处掉了焊点!
有没有兄弟可以修理?私信我

网友:
       焊工     是有点。。。。。。。。。。

网友:
有没有维修大神帮我搞搞它?????
私信我报个价

网友:
哎,什么东西勇于尝试,就要勇于承担后果

网友:
好可怕,你为什么不用焊膏获松香呢,烙铁不好取下来就用风枪吹下来吖!

网友:
技术抓急,,,板子出不出

网友:
看来是需要高手解救啦   吸取教训

网友:
飞线咯 看线路是经电阻或接电容,如果没有就麻烦了

网友:
这主板焊的。。。。我的个天呀!!!

网友:
这钱不好挣啊

网友:
修好30元,可以发来 我的QQ  308289396

网友:
就这水平还修电脑 洗洗睡吧 孩子

网友:
楼主是哪里的,怎么帮你搞啊

网友:
这个需要高水平才搞得定

网友:
要勇于承担

网友:
我也是醉啦哎呀!

网友:
找图片看来只是小问题,焊盘虽然掉了不过没关系的,你用放大镜仔细看中间还有过孔.飞一条细线就行了.
另外那个东西目测是一个晶振,边上因该就是两个几p的小电容而已,可以在垃圾板的晶振边上找到.

网友(2015-05-07):
很着急啊!!!!

网友:
第一次见到比我还厉害的。

网友:
9300主板才两百左右,好好捣鼓吧!实在不行换个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