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开机死LOGO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5-04-04):
开机死LOGO自动关机,与硬盘无关。求解决

网友:
刷bios试试。外设。系统、桥

网友:
卡LOGO先把外设全干了  不好的话再刷BIOS   还不好的话  桥干一干

网友:
南桥,一般都它,

网友:
刷BIOS,干南桥

网友:
独立显卡的挂了,断开独立显卡的电感就好了。。。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是关键供电有滤波不良,示波器看看波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