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改集成的,有人改过吗

楼主(2015-04-04):
联想Y460改集成的,有人改过吗?成功地分享啊
联想

网友:
把显卡电感翘起来就行了
电脑医生201405
翘起来不行,试过了
详情

网友:
Y450倒是有,460好像还没有

网友:
把GPU电感拆了就行了,自动切到集显

网友:
可以直接在BIOS里面把独显关了。

网友:
把显卡取下来也行啊!

网友:
好象没有把5010的我就知道有

网友:
看下图纸有没有集显的,有的话把几个电阻换下就行了,不行就是不行

网友:
能显示的话直接在bios禁用

网友:
这个好改啊 ,呵呵

网友:
这个显卡你给他加焊一下也可以啊

网友:
吧显卡芯片的供电的19V断开

网友:
没改过...有改过的 分下下呗- -

网友:
把下面力片上,上面的电阻取掉,下面的电阻加上 把独显的供电和显卡芯片取了 图片上的电阻是用来设置电脑是独显还是集显的

网友:
直接拆掉显卡芯片就OK了 ,拆了4台机器 都没返修的

网友:
这样都可以啊! 没改过! 研究中

网友:
应该可以在BIOS里面把独显关了吗

网友(2015-05-25):
有一个温度过高 想弄成集显试试

网友:
方法一,在BIOS关闭独显就行了,用集成的温度也下来了。方法二。把独显供电的电感取下来也行,。方法三。取下显卡供电的上管也行。总芝用集成显卡就稳定了。

网友(2017-06-18):
取2颗电容就行了 就在显卡背后 坛子里有帖子的 你自己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