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不装CPU都会出现通电一下立即断电,然后重复这个过程

楼主(2015-04-04):
之前有一块故障技嘉板GA-PH67-UD3-B3:故障是通电立即断电(通电一秒都不够就断),然后就自动循环这个通电断电。到目前也不知道怎样排查故障。已查出通电瞬间VCORE没有12V输出,也就是没有产生CPU 12V供电就自动断电了。接下来怎样查?刚看过一篇文章,说一块华硕P55主板故障与我这故障问题,后来作者查了是实时时钟供电故障。

近日有正常技嘉主板GA-H61M-DS2,发现不装CPU的情况下也会出现上述故障,一模一样的故障,装上CPU后是正常使用的,是否对这类故障的一个启示,没有CPU的技嘉板也会有这类的故障,莫非就是CPU供电的故障。

网友:
有的板子不装CPU是不开机的

网友:
第一个装CPU试了吗???

网友:
正常现象,现在很多板子不上CPU都会掉电,或者不加电

网友:
只要上CPU开机正常就没问题

网友:
现在很多板子不上CPU都会掉电

网友:
不上U一般都会出现这种原因

网友:
我有一片 技嘉H55的主板问题也一样 . IO 和BIOS 都换过了 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