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A460P-B95G D2开机卡住白光标处不动

楼主(2015-04-04):
机型:神州A460P-B95G D2

板号:DASWHMB18F0 R:F

故障:开机不出logo,直接卡死在白光标处,如下图

维修过程:见到这类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硬盘,拔掉硬盘测试、故障依旧。然后依次拔掉光驱、键盘、触摸板、液晶屏、都没戏,这下咋整,拆机呗,
拆出裸板测试还是一样,接下来就排除CPU、内存。都排除了就在主板上了,那就刷BIOS吧,别问为什么直觉。
下面就有问题出现了,论坛只有一个BIOS,下载刷了,不触发了、就在这时又有人发帖了,正好是此机器BIOS,下载刷了,装上还是不触发,这怎么办呢、难道都是坏的、不应该呀。可又想想刚才还能亮的板子,怎么刷了BIOS就不触发了,只能打开图纸修板子啦。
  打开图纸发现跟BIOS连接的电阻咋都不见了,

难道吹BIOS芯片时候,用的风力太大了,不管那么多了先把没有的电阻补上吧,补上还是一下,瞬间灵气来了,在发现此板子是双BIOS的,可是在这个机型上只装了一个。无语啦

如图,BIOS芯片应该是在U19位置,不应该在U12位置。
通电可以开机啦,故障依旧、论坛两个BIOS都和原机故障一样,下面怎么办,保持自我原则,再找BIOS刷。我是找呀找,找呀找,最后找到一个DELL LOGO的BIOS刷上,竟然好了,这个时候我就怀疑论坛的资料啦。废话不多说,奉上BIOS
swh 独立 DELL LOGO

网友A:
第一感觉怀疑BIOS 或者Hdd
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感觉怀疑BIOS 或者Hdd
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

裸板也卡,BIOS刷了N多了

网友:
第一想到的就是BIOS    刷了N多  故障依旧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B:
怎么跟我 前两天的一体机一个样啊

网友C:
硬盘光驱取下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怎么跟我 前两天的一体机一个样啊

那你的最后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光驱取下试试

硬盘、光驱之类都是好的、裸板也是卡

网友:
换南桥 看看。其他的就要慢慢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的最后什么问题

刚刚搞着搞着,打雷了,算了。就没搞,我开始以为是数据线,后来换了之后,还是时好时坏,现在是需要放点才能正常进系统,,关机后  再开机还是一个鸟样。打雷就没搞了,被一个雷劈的我冒烟

网友:
估计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把CPU供电电容换了,加焊CPU供电芯片。

网友:
这是没引导  你可以换个硬盘  刷 BIOS   数据线    hdd供电
最后是  桥   叫雷搞了多半是桥

网友E:
看下cpu供电,遇到过G470cpu供电突然没有了,屏幕灰屏的

网友:
你可以换南桥试试了,读取驱动器卡光标吧。

网友A:
这个也是海尔的板子吧  你没有刷亮过 LOGO显示海尔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是海尔的板子吧  你没有刷亮过 LOGO显示海尔的啊

哈哈  没有的   我修的是神州的  海尔的时T6   没遇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下cpu供电,遇到过G470cpu供电突然没有了,屏幕灰屏的

故障已修复,就是BIOS问题

网友F:
楼主这机器的图纸可以发上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机器的图纸可以发上来么

图纸论坛有呢,自己搜索一下

网友G:
BIOS 一定要用原型号的  走过弯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BIOS 一定要用原型号的  走过弯路的

主要是 找不到呀  论坛下了那么多都有问题

网友:
论坛上的bios,有许多都别人传上去说是好的,自己刷了却没有用,前天修的一块la-8224p,就是这样.后来在别的板上换过去bios芯片才好.

网友:
BIOS真坑人

网友:
最终就是BIOS坏了吗?
一般都是先刷BIOS 这种问题

网友:
高手   求免费拜师

网友:
说的很好!!!我也遇到过!!

网友F:
楼主这个机器的图纸可以发上来么

网友:
感觉BIOS的可能性大点吧

网友:
这样的就是要先刷bios

网友:
楼主好牛逼 刷完才知道型号不一样,不过居然还可以用    太佩服你啦

网友:
有些机器,就例如神舟的这样的后面的-D2等后缀不一样的,也是不好使的,已经遇到了!

网友:
楼主真是有耐心

网友:
BIOS是最浪费分的了,签到弄多天下下就没了。

网友:
海尔LOGO??哪里来的??

网友:
今天早上帮个朋友修了个G455也是这种故障 开机卡光标 没动静 果断刷了BIOS就好了  现在BIOS太爱坏了

网友:
这机器太神了 戴尔的BIOS也能刷亮。。。 估计板子都是一个厂代工的吧

网友:
这个情况应该就是BIOS

网友:
刷了两个BIOS都不行楼主竟然用个DELL的BIOS上去就好了,想不通阿,要我就不会怀疑BIOS问题了。上次遇到过HP这种情况是显卡问题。。。

网友:
最后是BIOS 问题啊。

网友:
意思是bios芯片被人拆了个走吗?

网友:
遇到过,就是bios  也是神州的,不过没有楼主这么曲折

网友:
这种情况也是醉了啊

网友:
这种现象,第一感觉就是BIOS!

网友:
乱发bios的害人不浅的 让人判断失误  以为主板问题搞了半天还是bios  浪费维修时间  这种人应该拉出去枪毙

网友:
你双bios怎么解决的,加了一个还是换了位置?

网友:
刷BIOS有的时候凭感觉了

网友:
如果这种故障刷了BIOS没解决是不是该考虑南桥了啊?

网友:
现在论坛好多BIOS都是假的,现在都不敢在论坛下BIOS了

网友:
感觉  像是  南桥的事情

网友:
bios的可能性很大   有时BIOS不对修死人

网友:
本本型号一样,板号不一定一样吧,前缀后缀字母等必须都一样,BIOS才好用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放下电就好了

网友:
神州的机子就是蛋疼

网友:
LZ,给力,现在论坛好多坑人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机器的图纸可以发上来么

论坛此图已经有了,自己搜索一下吧

网友:
不是执着是钱的面子大呀,呵呵

网友:
谢谢分享,我知道这样的情况。你收多少大洋?呵呵

网友:
是呀!BIOS刷来刷去也是费时间。

网友:
现在BIOS 引起的问题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