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I转VGA

楼主(2015-04-04):
主板有DVI和VGA接口,当初是VGA接口不亮,修到现在是VGA口缺色。DVI(24+1)正常。客户显示器只有VGA接口。修的头痛,买转接头算了。淘宝有好多卖家说DVI(24+1)的转VGA不一定好用,也有卖家说好用。看到有好几个买家说买24+1转dva是骗子,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数字和模拟的区别,缺色你可以看下VGA  RGB的输出端的电感是不是断开了 一般都是白色的

网友:
一般主板是不支持的,要DVI-I才行
显卡的DVI头倒是基本都可以支持VGA输出
具体看http://baike.baidu.com/link?url=7_2envA1A2lbRNQrNj3UGaQ7UgCqVXteHjLWxns0gOMdxvT9LdNOVDMsdUl_xbZRgDzRso1kkKHpQ-uKfzbkdq

网友:
这个我有发言权,因为我为一个DVI转接头,花了三天时间研究,有些DVI转接头是小厂做了,做出来的针是这么多针但是里面有些接线没有接,一般市场价在3块左右,以白色,透明,两种颜色。一种是原装显卡拆机出来的,这种才是正宗的转接头,淘宝卖3元-7元,3元这种是显卡拆机出来,6-7元这种是联想机出来,买那种就看你自己,一种是以卖线材起家卖的转接头,5-7元,这种做工好,还有号称镀金的,这三种转接头的区别是: 第一种山寨厂做的,电脑市场卖的大部份是这种,这种接头能显示标准分辨率,但是有些显示器是非标的如:1440X900这种就不一定能正常显示,还有显视器型号也不一定能识别。第二种是大厂拆机的,如:影驰,技嘉,华硕,这种全部能正常显视标准,非标淮分辨率,还能正常显示显示器。第三种是大厂出的DVI转接头,这种接头,有些能正常显示分辨率,但不定正常识别显示器,有些是能识别显示器,但不能正常显示分辨率,这种大厂生产的接头,买的时候要千靠运气。所以要买DVI转接头,最好是买大厂拆机的。

网友:
大神的回答你看到了吗?

网友:
看到了,看到了,月饼年纪比我小,但我从他视频学了好多,主板维修 、笔记本维修,什么焊接工艺,基本电路,心里一直感激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和模拟的区别,缺色你可以看下VGA  RGB的输出端的电感是不是断开了 一般都是白色的

测过红绿蓝信号对地阻值75,不过有跳动

网友B:
网上有dvi改vga的图,我改过挺好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dvi改vga的图,我改过挺好改的

你是主板改还是显卡改?是DVI-D接口吗,饼大大都说了,主板DVI-D不支持转VGA啊

网友:
看样子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
DVI-D不支持转VGA,也不是绝对说不支持,要买50多带数模转换芯片才可转,我用19元买了根HDMI转VGA问题总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