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19S 触发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5-04-04):
机型:DELL PP19S 板号:LA-5091P
故障现象:待机0.02A触发电流到0.12掉电,可再次触发依然掉电,依电流现象判断可能是有的电压没有导致以上的故障,于是拆板测量,打各大电感阻值正常,接电待机PL12 3V、PL11 5V正常,公共点正常,触发瞬间测量,PL7 1.8V PL13 1.05V PL14 0.89V,都有正常的电压产生,接下来查VCCRTC、RTCRST#、ICH_INTVRMEN 、ACIN 、EC的待机电压,南桥的待机电压,及晶振和BIOS的电压波形都正常,于是接下来要测3V、5V的后继电压了,Q6的S极+5VS正常,Q12的S极,+3VS只有1.8V,再测D极3V正常,G极只有1.6V左右的电压,看来故障点找到了

接下来测R185的阻值100K正常,测其1脚电压19V正常,触发后2脚仍然只有1.6V左右的电压,Q17的2脚待机3.3V触发瞬间0V正常,测Q12的G、S极阻值正常,暂时认为是正常的,那么只有C255了,去掉C255后,再次触发,电压上到0.3几A不再掉电了,从别的主板找到相同电路的电容换上,触发外接显示器无显示,用示波器打内存排阻上波形,波形跳了几下,明显的锯齿波已经有了,于是断电重新接上原来的屏,再次触发,已经能正常显示了,接硬盘进系统运行了1小时左右,没发现异常,至此维修结束。
故障原因:由于C255性能不良,造成不能产生+3VS而导致的掉电

网友:
二级转换电压出问题  也是造成掉的原因之一

网友:
外观看得出来么?

网友:
这个电容不装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