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 I5二代0.8-0.9掉电求助

楼主(2015-04-04):
2011年A1278苹果笔记本
故障:掉电(0.8-0.9掉电)

第一次维修苹果本,怀着崇高的敬意拆开机器上电测试,电流到0.8-0.9A持续5秒钟左右掉电,然后自动触发反复如此。

网友A:
点位软件都用错了  肯定打不开啊!
用T_link01(new).exe

网友:
点位图软件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软件都用错了  肯定打不开啊!
用T_link01(new).exe

能不能麻烦你帮我传一份啊 ,我搜不到啊。传我邮箱也行,麻烦你了。如果你有的话

网友:
发过来给你秒。

网友B:
能不能指导我秒,我还是付维修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指导我秒,我还是付维修费?

这个,,你查查复位有了没,,跑码了没有,,过内存出集显

网友:
这个没什么好修的,直接叫她换版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查查复位有了没,,跑码了没有,,过内存出集显

不好意思,弱弱的问一句,复位已经有了。3.3V。跑码怎么测啊,诊断卡吗?还有怎么确定有没有过内存啊。我问的是不是很弱智啊

网友:
K901的机器,论坛有图纸 和工具

网友:
围观,学习经验。没修过苹果。

网友:
路过,学习了。苹果还是不会修

网友:
希望能帮到你 0.89你看下内存波形有没有吧

a1278 hm65桥k90i点位图.zip

网友:
仔细看看板子上有没有被腐蚀的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弱弱的问一句,复位已经有了。3.3V。跑码怎么测啊,诊断卡吗?还有怎么确定有没有过内存啊。我 ...

打下内存波

网友:
发过来 ,秒杀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k90i的机器,广州的同行可联系我,现场维修,技术交流,广州天河石牌西汇源电脑城a36,邓生

网友D:
对楼主此机未能修复感到非常遗憾,此机有个掉电的通病就是充电芯片ISL6259A边上有两处打上胶的小点,加热用镊子把胶去干净就不掉电了。

网友:
楼主说掉电与不跑码有关系,但我想问,这真的有关系吗

网友:
苹果真心想学修~

网友(2015-05-19):
虽然是路过,但要学习下。以防将来要用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楼主此机未能修复感到非常遗憾,此机有个掉电的通病就是充电芯片ISL6259A边上有两处打上胶的小点,加热用 ...

我试过了不行啊

网友:
估计还是二级转换供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试过了不行啊

那里要加焊那两个电阻,好象是2.2欧的。有一个脚发霉了。必须加焊才行

网友:
让人头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