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刷BIOS问题

楼主(2015-04-04):
DV4-5a00TX  BIOS WSN DF MAIN BOARD REV:2.1  二代I3 CPU  AMD显卡
机器故障不开机,刷BIOS后亮机可是认不到硬盘  USB  ,又刷了好几个,不是不亮就是认不到硬盘,求助谁碰到过说说啊

网友:
应该还有其他问题吧

网友:
电压正常吗???正常的话有可能桥坏了

网友:
测下硬盘供电正常吗

网友:
手上就有一台,以前刷过BIOS好的,结果忘记备份了,后悔啊

网友A:
要是刷过多个能亮的bios 都是 USB HDD不可用 建议简单查下 桥相关模块的基本条件

JLI

网友B:
不能一味的纠结在BIOS上   一个机器多重故障 也是有的

JLI

网友:
找BIOS 看清楚版号 显卡型号 PCH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刷过多个能亮的bios 都是 USB HDD不可用 建议简单查下 桥相关模块的基本条件

南桥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一味的纠结在BIOS上   一个机器多重故障 也是有的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测试下USB 值和桥

网友:
有BIOS能上传个吗

网友:
应该就是 BIOS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还是BIOS的问题,主要是楼主没找对BIOS哦,不过论坛上的BIOS了太多了,说不准哪个是好的

网友:
对比一下不同的BIOS表现出来的现像,如果都是一样的话,那肯定是还有问题的,,论坛里面,很多BIOS是同一种,也有,,吗的,上次找个BIOS,,发现,全TM是一个版本的,有人是重复发贴,骗分的,我++ 害死人啊,

网友:
既然可以开机
怀疑bios
可以官网升级

网友:
没换和硬盘试试吗

网友:
多刷几个BIOS吧,如果还是一样,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网友:
应该还有别的问题吧,桥也可能坏

网友(2015-05-04):
definitivamente es bios,flashearla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此本  与我的现象一样    不认HDD  刷本网的  BIOS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1969-1-1.html
能亮  就是显卡不能驱动!   只能认 7600M  显卡  一个叹号!黄色的    本网没有正确的BIOS  还在努力中啊。。。淘宝买的  都是找不到HDD  3F0

网友:
其它条件都正常吗?如果都正常很有可能还是bios问题

网友:
熟入机器的系列号在HP 的官网上找BIOS  升级!

网友:
在HP 官网上输入机器的系列号在HP 的官网上找BIOS  升级!

网友:
你升一个给我看看   。。。拜托你们 验证过在发  毫不  别误导大家  如果BIOS 是对的   还会有问题?  不对的你一刷  就报错  不是本PC 的bios  马上就断了

网友:
IO换下试试喽,上次我也遇到过。

网友:
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
分析思路,学习了

网友:
和我的症状一样啊,是不是WIN8机器?不过我的是硬盘模式改了后,然后就不亮,恢复就又亮了,蛋疼啊,去惠普官网下载BIOS,等了好长时间都没反应,应该要分离BIOS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修的蛋

网友:
6系列的机子就是这样,刷BIOS就会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桥坏啦,换桥试试

网友:
BIOS要EC和PCH一起刷的

网友(2015-06-20):
本身 bios 是没问题的   可以刷会原来的BIOS   把显卡 电感 断开   就可以显示了  也可以正常进系统

网友:
现在机器很多BIOS都不通用的,最好合成一个刷,,如果还是一样的情况,就可以考虑别的情况了,,,老是在这个地方纠结,浪费时间啊

网友:
惠普机有通病是屏轴问题

网友: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供电都ok 考虑南桥

网友:
换BIOS试试

网友:
估计还有别的故障

网友:
可以用 亮机了

网友:
多刷几次 会好的

网友:
多试几个BISO 不行估计还有其他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不是硬件有问题吧

网友:
现在BIOS 是多,但并非个个都是对的,没办法

网友:
刷bios,然后更改一下硬盘模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