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蓝屏的原因

楼主(2015-04-04):
IPhone5s蓝屏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装机的过程中cpu右上角的那个螺丝柱螵丝打错了,造成螺丝柱下面的主板短线。螺丝柱下面断线直通CPU和电源以及usb控制管等。
二:外部接口比如内联座或者音频等与cpu存在数据通路的短路,均会引起蓝屏•因为干扰了cpu的正常运作。
三:具体如下:
u2        usb控制管
u22     铃声放大管
u7      主电源
u23        屏幕亮度驱动管
u3        显示屏电源
R136        SPI总线接口保护电阻
R17        I2C数据总线供电
FL46    cl97        音貴键加保护电感电容
FL7     C313        静音键保护电感电容
R154        感应复位供电
R158 码片数据供电电阻 R169主像头供电保护

U12 白触摸控制
U9传感器控制芯片
U13 相机供电管
U6 码片数据

蓝屏测试点:

PP15此k试点通usb控制管铃声放大管        主电源        屏幕亮度驱动管        显示屏电源        主cpu和螺丝柱下面的线        可以用对地阻值法逐个排除
PP8        此测试点通白触捵和cpu以及蠔丝柱下面可以用对地阻值法排除

电阻R52 是重点蓝屏检査对象,此电阻通一切重要的引起蓝屏的芯片。

网友(2015-05-11):
排线被螺丝打穿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