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装win7 的怪胎现象 求解

楼主(2015-04-04):
联想G480装win7每次开机都会出现,全盘格式化了还是这样,换系统了还是这样,也能装进去,就是每次开机或者重启都会有这画面!求解。跪谢了!

网友:
注册表法

在开始菜单中单击【运行】命令, 打开一栏框中键入【regedit】命令,单击【确定】按钮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窗口,在左侧注册表树列表依次展开到以下分支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Manager

双击右侧细节窗口的【BootExecute】字符串,将数值数据清空

资料来自于度娘 你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主最好检查下 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
计算机右击属性高级设置  高级 -启动和故障恢复里的设置更改一下就好

网友:
扫了,没有坏道!就连xp系统也是这样

网友:
楼上的说法都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
我感觉 是你的键盘坏了吧  把键盘拆下来 试一试  90%

网友:
出这个提示 和硬盘没关系

网友:
你的F8 坏了吧

网友:
另外  换系统就好了吧,,,

网友:
键盘是不是有问题啊 亲

网友:
机器没过保,客户在,怎么敢拆,客户说,要是硬件有问题就别动了,他拿去保。对于搞维修的这多纠结。。。。。

网友:
你的系统是没问题的吧?

网友:
楼上说的很正确,f8连键。。。

网友:
我说是键盘坏了~拆了键盘用外接键盘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可以换个PE再装系统试试

网友:
我很想拆,可是这款机子键盘不拆C壳去不下来好像!拆C壳,怕和客户交不了!

网友:
你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应该是键盘坏了吧

网友:
可以拆C壳的

网友:
自动检测过去试试看能好吗

网友:
G480取键盘不用折C壳的,还有个办法就是按住FN键盘,看能不能开起数字键盘,如果开起了那F8肯定连键了

网友:
纠结了?解决了没
?】

网友:
恩,键盘F8出问题的可能情真的不小。

网友:
这个遇到过,怎么重装都解决不了,我都是全盘低格解决的。遇到很多次了。

网友:
你可以取下键盘开机验证下

网友:
系统  硬盘 键盘 这些吧, 多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为题解决了。

网友:
是不是键盘坏了

网友:
忘记说怎么回事了,键盘的可能性极大,我是首先把硬盘格式转化为MBR格式。然后全盘格式化,把系统装进去后,为了防止重复之前的问题,直接关机没让其解压。断电,取电池,去后盖,把COMS电池放电。稍用力按几下F8键和周围的键。上电开机,恢复正常。加压后,反复开关机,一起正常,不在出现之前的问题。

网友:
键盘拔掉试试

网友:
那你对硬盘重新分区!重新格式化!硬盘模式改对在试试!

网友:
你是新手吗?
这款机子很好拆的

网友:
晕,看样子还是键盘的问题吧

网友:
啥都别说了,卡F8键是肯定的,去掉键盘再试一下就知道,如果这都做不到,也别做什么维修了,拿去给正经的电脑维修店弄

网友:
我遇到过BIOS 里边哪项设置的问题,具体忘了

网友:
应该是你的F8粘键了吧

网友:
键盘拆了  试下

网友:
这不是拆的问题,客户及其没过保呢,。事前客户说绝对不能拆人家机器。何况后盖一个螺丝还有防拆贴。拆了怎么和客户交代。人家还是想保的!反正机器搞好了,谢谢各位了,也别刺激说别做维修了,俺就是小白怎么地!谁不是这个阶段过来的!做人要和善,亲!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没有,键盘坏了!

网友:
哈哈哈 我猜也是键盘有问题

网友:
纠结呀,换硬盘,把掉键盘

网友:
我感觉 是你的键盘坏了吧  把键盘拆下来 试一试

网友:
键盘粘键了吧

网友:
键盘坏了吧

网友:
这个修复下引导基本能解决,如果这本机出厂系统 是WIN8你要改WIN7的话,那在BIOS里要改东西

网友:
是键盘连键了,之前也改过BIOS不行的,谢了!

网友:
键盘,我Fn+F8键按了几次,也放电了。,换小电池了,就这样好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键盘有问题

网友:
很明显是键盘现象

网友:
就是键盘坏了!!!!!!!!

网友:
还以为有多怪呢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

网友:
是不是键盘有问题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