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2J每次进系统时就黑屏了,外接有显。

楼主(2015-04-04):
   同行送来的,只要进系统就黑屏,而外接是有显示的,进BIOS界面一直都没事,我还没拆开看,另外进系统可以看出系统被同行重装过。
大家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安全模式能进去吗?显卡驱动卸了能进去嘛

网友:
先排除显卡驱动,在考虑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全模式能进去吗?显卡驱动卸了能进去嘛

你说的对,不是硬件问题,后面我没拆了,我用我的XP系统盘可以进系统,到华硕官网下了个显卡驱动打上就可以了。以后谁碰到可先试一下,幸好没急急忙忙的拆机。

网友:
先软后硬  维修的最基本   楼主还是比较淡定的  恭喜

网友:
恩,没有盲目的做,脑袋灵活,维修界的人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