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这些芯片型号怎么看呀

楼主(2015-04-04):
我发几个图  6脚的芯片   电源板5V  12V的电源管理芯片   怎么看芯片型号 和代换
怎么判断此芯片的好坏呀?求大神 告知

网友A:
oip30  这个芯片上写的字   什么型号 这个  怎么判断他坏了   是不是只要6脚的芯片都可以互换呢?

网友B:
这是显示器的电源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显示器的电源板吗

是的  是19寸显示器的

网友:
我都是直接在X宝上打那些字符上去

网友:
应该是LD7530

网友:
找到图纸就好说了

网友:
把字符打在淘宝一般都能搜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oip30  这个芯片上写的字   什么型号 这个  怎么判断他坏了   是不是只要6脚的芯片都可以互换呢?

LD7530

网友:
现在这种芯片的板子很多.不好找呀

网友:
这种丝印的很讨厌,要有原理图就好了。

网友:
找个类是的板子换上去

网友:
开关管没坏。基本上不会坏。

网友:
这种电源芯片好像都通用,直接淘宝找就能找到

网友:
X宝大把吧。

网友:
与楼主同感啊!找不到相应的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