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 锋锐 K45触发大电流

楼主(2015-04-04):
清华同方 锋锐 K45触发大电流,可调电压表塔一声响,返回待机,明显有短路。此时3V5V仍有,但不触发。拔掉电源再插上,又触发短路。待机时3V5V正常,所有后级电压都没有短路之处,这怎么检查呢?

网友:
滴答滴答的时候一直插拔,用手掌摸着可能大短路的原件,会烫手的

网友A:
    是不是你电流表没调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电流表没调好呀

说的有道理,有可能电流没挑到最大

网友:
   呵呵
是按数   没调好吧

网友:
好像电流表限流了一样

网友:
二级转换电压也查过了吗

网友:
这机子最后查出1.8V上管短路,换后显示了。但好景不长,上管又击穿,直接烧了北桥和内存,不修了。

网友:
应该还是后继的问题哦,建议再查查

网友:
烧鸡法用手摸  烫手了就找到毛病了 !

网友:
我好像有碰过类似的清华同方的机器,一同行送过来的,加内存结果内存供电的板层烧了,电源层和地层之间的隔离烧没了,没招,换板。

网友:
为啥这1.8v 总坏了, 后面还有问题吧

网友:
烧鸡太不安全了,摸长了手都摸出大茧子来了,再摸的时候要么没感觉要么肉就烫熟了。

网友:
烧鸡绝对OK

网友:
有没有其它接口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