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开机显示LOGO就掉电

楼主(2015-04-04):
(无正文)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和BIOS没关系吧    有电压不稳的可能  有温度的可能   进水了吗?   把外设拆下

网友:
楼主解决没有

网友: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赶紧发消息出来哦~

网友:
木有 还没

网友:
先裸板排除温度、开关等影响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索尼也是这样,换了CPU供电芯片好了

网友:
把散热处理一下    如果不行   最好的办法就是上示波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