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品牌机 进系统超级慢

楼主(2015-04-04):
现在我手里有一台 HP AMD的机器 拿 来时报警 检测CPU换了 换了CPU 点亮 进系统特别慢 CPU换了三个 内存换了三条 硬盘换了两块 装系统超慢 GHOST完后 启动展开 过滚动条都慢 后来有事出去了 一个多小时回来还在检测硬件那 不动了 现在确定是主板有问题 但不知从何下手
cpu

网友:
加焊下桥或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可能是桥虚焊了

网友:
查下CPU时钟频率和前端总线频率是否正常。

网友A:
桥坏的面大些
微点
试试桥看看
详情

网友:
是不是Mcp61的主板

网友:
如果是intel的板子,可能桥的问题,或者32.768晶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坏的面大些
试试桥看看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时钟可能有问题,或桥

网友:
主板上看看有没有小开关,有就把按住十几秒不放,没有用跳线帽恢复,

网友:
惠普主机很多是这样的

网友:
桥坏了 加焊也不管用 刷BIOS也不管用 我碰到N列了

网友:
南桥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