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东西,值得关注

楼主(2015-04-04):
接手一块技嘉 M52LT-D3P不能开机,量得开机电压有5V这么高,正常是3.5左右的,敢问各位老鸟如何下手解决这个问题
技嘉

网友:
电阻没分到压吗?查图纸

网友:
有些是3。3v上拉,有些是5v上拉,正常的

网友:
这个电压在正常范围,找其它原因。

网友:
可以算正常吧,主要还是看图纸或跑电路

网友:
这是正常的啊

网友:
我有俩板子也遇到这情况没解决

网友:
你这个板的图纸没有,可以找个差不多的图纸看一下

网友:
5V属于正常的电压了,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