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BOOK 4520S不显示换显卡不触发 附BIOS板号S_INTEL M/B

楼主(2015-04-04):
客户过来说是不亮机,上电流表初步判断显卡问题,拆机后显卡修过的,干下后亮机花屏,重植依旧,留机定显卡吧,第二天显卡到了装机后不触发了,开关有电能拉底,3V 5V正常,此机器找不到图纸,也没有一样的BIOS下载,先看南桥待机条件吧,晶振两脚值不一样,示波器无波形,拆掉晶振 谐振电容依旧,果断da干南桥,直接取掉植球,上机触发亮机正常,
最后总结,奇怪了 干显卡南桥挂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纠结啊

网友:
离得近多加锡纸隔热。

网友:
最后一句话笑死我了   干显卡南桥坏了

网友:
世事难料啊什么事都可以发生啊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

网友:
换的还是重植的

网友:
的确很奇怪
???

网友:
做BGA时,显卡,显存,板载CPU,BGA封装的EC,南桥T等最好离近点的都包下,做好安全措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网友:
南桥能干预显卡?

网友:
可能是加热时南桥受热虚了

网友:
也许显卡没坏,有些机器就是南桥输出lvds的

网友:
你是换南桥还是重植

网友:
你说重新植的是吧?那就是没有做保护,南桥虚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