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一个路由器不会被破解的方法

楼主(2015-04-04):
长话短说  路由器的名字设置成CMCC
在门市顾客问有没有无线网  告诉他CMCC都不信
也不用改 ip段 也不用关那么多选项
祝你们路由不会盗用
再厉害的破解软件 也不会想到破解CMCC!!!除非脑残

补充内容 (2015-4-6 16:46):
加密 也不会有人发现

网友:
没有用的.....如果有人安装过  WIFI破解器  什么都照样破..

网友:
就是嘛,直接破解软件上

网友A:
名字就可以阻挡一切了吗?

网友:
楼上的 被苍蝇叮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东西,你以为别人有那么笨吗?你见过CMCC还要加密的吗?人家是需要二级登陆的,你把路由设成CMCC还加密,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节奏吗!!!要想别人蹭不了你的网,你应该锁定IP地址或者MA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名字就可以阻挡一切了吗?

我还以为我屏幕上有只苍蝇。

网友:
哈哈,楼主太聪明了,这都被你想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我屏幕上有只苍蝇。

拿手拍没?屏幕碎了包不换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手拍没?屏幕碎了包不换哦

这只苍蝇真无敌,差点屏幕被苍蝇拍拍坏。。。

网友C:
CMCC都不加密的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CMCC都不加密的好吧

加密也没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