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进水的机器修好后显卡驱动装不了 从哪个信号开始修

楼主(2015-04-04):
显卡已经换过全新的了,桥也值过球了,不知道后面从哪个信号入手了,先刷刷bios求给个思路啊!

网友:
试转换系统..或者..原厂驱动.或者.强制安装..

网友:
你先安驱动吧,估计你的方式不对,你换一个64位什么的试试安装,换个版本的系统

网友:
额 系统都试过了  纯净版的  64位  官网驱动

网友:
难道显卡一组供电不良?

网友:
显卡的供电平转平有问题吧

网友:
系统或者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ASUS N43S 有试过刷BIOS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