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整流二极管的代换RL207

楼主(2016-05-03):
如图,一个客户拿来液晶显示器的适配器让修,输出12v的。插上220v没反应,打开塑料壳子看到保险爆了 ,万用表测试保险和2个整流管子坏了 、整流的型号是RL207,我没找到合适的,试问IN4007能不能暂时代换一下。有谁知道告诉我,没找参数。

网友:
ATX电源上拆就行,,,。

网友:
这个代换的可多了  RL207  1N4007 RU2 RU3 1N5404 1N5408等

网友:
RL207 是1000V/2A             IN4007是1200V/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