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刷完后,型号改了还要做什么处理吗?

楼主(2015-04-04):
小弟第一次用通刷好一个盘,但型号没有了,可以直接写进去吗?

网友:
既然好了,怎么会没型号呢?

网友:
那个就不用管它了  试试是  只出来一个 WD500之类的    如果 好了 具体型号有没有就不不用管就行了   能用就好   呵呵

网友:
数据恢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