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20ZG外接显示,内屏不显

楼主(2015-04-04):
一看是G86-603-A2以为是显卡问题,换了两个显卡问 题还是没解决,用示波器量波形,显卡已经开始找屏了,但就是不亮,屏线已经换了,屏也更换,显卡BIOS 主板BIOS都写过了。现求助大家。

网友:
测一下屏接口的色差信号对地二极体值

网友:
    查屏接口信号来没有

网友:
屏信号点灯信号都没有,我怀疑屏是不是有码片。

网友:
哪个信号没有,就查哪个,能不能上个EDID波形图

网友:
机器没修上,客户取走了。现在是外接可以点亮,进系统以后内屏也亮了,外接不亮,按键切换外接也不显示,用鲁大师测试,内屏根本认不上,显示默认监视器。说明显卡根本没有认上内屏。

网友:
这机器,直接测屏接口各个引脚,看看正常不

网友:
显卡掉件了?

网友:
我今天碰一个直接换的631好了。

网友:
有修好吗?

网友:
是独弟的显卡不 是单独的显卡 加一下显卡看看

网友:
显卡掉点了吗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

网友:
打酱油打酱油打啊打啊打酱油

网友:
遇到这种机器  很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