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苹果笔记本进系统风扇狂转

楼主(2015-04-04):
(无正文)

网友:
估计进液的机器吧 这个应该还没出保修的

网友:
输入密码是进入系统吧   进入系统后  就要加载一些系统的程序  CPU和显卡的使用率就要高了  先看看散热  再考虑温控  可以先用鲁大师  压一下 看看温度

网友:
估计是有坏件

网友A:
进水的机器容易这种问题多,键盘触摸板

网友:
温度是否正常

网友:
这样的问题 看进系统使用正常不 如果很慢的话 应该是有配件影响到了 触摸板 或者是键盘

网友:
小弟有一想法,给风扇供电前端加一个限流电阻,然后改常转,这样会不会风扇匀速转动,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有点投机取巧,如果可行也是一种方法。仅是一种尝试。

网友:
见过几次 进液体的  清了氧化物后正常

网友:
找到问题了那,风扇上的一根线,别人在拆机时候,拆掉了一点,由于黑色的,不是很容易看出来,并且客户当时还是风扇在别人那里都换过,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机器容易这种问题多,键盘触摸板

楼主没说是进水机啊

网友:
苹果风扇狂转一般是触摸板,键盘充电小板,和SMC都会导致的

网友:
BIOS应该也可以不

网友B:
先软件手硬吧,一般先重置下SMC看能不能恢复。不行在替换硬件试试。

网友:
这款机器不是还有在保修吗?今天我也接到一台说装不了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软件手硬吧,一般先重置下SMC看能不能恢复。不行在替换硬件试试。

怎样重置SMC?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同样的机器,客户进过水,   现在的状况是开机风扇狂转,进系统也很慢!BIOS  SMC都换过   还是一样      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搞定的   给点建议什么的也好

网友:
先看温度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