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彩虹CF-A7-MX主板能触发不跑码

楼主(2015-04-04):
接了两块七彩虹CF-A7-MX主板,发现是同一故障,,反复代换都没修好,

CPU供电0.91V,北桥供电1.14V,内存有1.58V,BLOS换过也重写过,,IO也换过IT8758E,还有时钟也换过RTM88ON-790,,,,,,内存和CPU就更不用说了,,,,北桥也加焊了一次,就是找不到原因,,

无从下手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用示波器来修。

网友:
可以先拆一下外设看一下,如果不行有可能就是桥坏了

网友A:
现在这种amd双桥板子最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种amd双桥板子最难修

感觉是,,查过很多论坛了,没有建议,,,可能是北桥坏了,今天也修了一块昂达NF520的板子,北桥坏了

网友:
换CPU供电管理试试看吧

网友:
这种要修也只有慢慢测量各组数据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