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能装系统,不能解压

楼主(2015-04-04):
收到个硬盘,解压不了系统,能分区,装系统,但就是不能解压,mhdd测过无坏道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引导有问题啊

网友B:
先格式化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引导有问题啊

引导修复过了,也重新引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格式化下试试。

早就格式化了

网友:
进到进度页面那里就不行了,没死机,就一直在那里亮着,不解压

网友D:
是不是外设 引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导修复过了,也重新引导了

把最后一个分区激活,系统装在最后一个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外设 引起的

换了机子也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最后一个分区激活,系统装在最后一个分区,

全部分成主磁盘?只激活最后一个分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全部分成主磁盘?只激活最后一个分区?

不需要啊,一般分区是不是会自动把第一分区激活对吧,你分好区之后,就把第4分区激活就是了,把第一分区改成逻辑分区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啊,一般分区是不是会自动把第一分区激活对吧,你分好区之后,就把第4分区激活就是了,把第一分区 ...

了解了,明天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了解了,明天试试

恩恩,好了说声

网友E:
用DM这个分区工具试试

网友F:
听下转声正常吗?不行低格式化试下。

网友C:
感谢你,我把最后一个盘当成启动盘能解压了,试过xp跟win7了,完美进系统,安装驱动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DM这个分区工具试试

不用了,已经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听下转声正常吗?不行低格式化试下。

正常的,好香是试过低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你,我把最后一个盘当成启动盘能解压了,试过xp跟win7了,完美进系统,安装驱动也没问题

呵呵  那恭喜你了

网友:
是不是锁定了,问一下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