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 16x 的插槽如何测时钟信号

楼主(2015-04-04):
一块联想M3A760M 插PCI诊断卡, 时钟灯不亮,但测B16有1.7v
想知道如何测PCI-E的时钟,为什么PCI B16有1.7V,时钟灯却不亮!
请大家告诉我如何在PCI-E上检测时钟信号???
联想

网友:
在线等,可怜的小白,请大家帮助

网友: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没看过那个灯,感觉不重要,查供电后,出时钟,看复位就行了呗

网友:
不用诊断卡, 如何知道有没有时钟

网友:
前面的电压都正常吗 就测到时钟去了 PCI-E A13 A14 也是时钟 0.4V左右算是正常

网友:
PCI-E槽 A13 A14 时钟 0.4V PCI槽 b16 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