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L32M02自动进入自检

楼主(2015-04-04):
维修一台熊猫 L32M02 液晶电视
故障现象
1 无AV视频信号输入时 白屏 有字符
2  有信号输入时 开机瞬间白屏 之后图像,声音均正常, 开机2分钟左右 自动进入自检模式 顺序白屏 (有暗区)红屏 绿屏 蓝屏 白屏(4下) 白屏10秒 黑白方格(10秒) 黑屏(10S).......
怀疑数据出错 跪求数据
板上有2个储存器 25L4005A  与 24C32WP 不知道写那个?

网友:
一般是写25的  24的好像是菜单管理的吧

网友:
谢谢指导    程序我写了    故障还是不变
求助

网友:
已修复  排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