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69G主板要BIOS放电才可以开机修复记

楼主(2015-04-04):
顾客一机器昂达A69G主板,故障是要BIOS放电才可以开机,进系统后正常使用,开机后就是改个BIOS设置都不可以,必须放电才能开机,找了BIOS刷后,还是一样,受“解爱笔记本”一贴的启发,换CPU,故障去无踪,放电不再用。不知什么原因?高手解答一下。这主板并不能称上是修复的。唉!

网友:
这故障跟我在住的联想一体机一模一样。但是我的换过处理器,还是一样!

网友:
不会是南桥问题吧,修好的说下

网友:
顶你一下 那个能解释的  说道说道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台式机主板。。。也是放电开机。。后来换个cpu好了。也不知道原因为什么

网友:
这换cpu能解决,成本稍微高点!

网友:
cpu或桥的问题

网友:
咦,我遇到过这种现象,最终没有修好,放弃了,但怎么也没考虑的换个CPU去试试,他怎么会跟CPU扯上关系呢?想不通

网友:
希望迅维的大师们出面解答一下,想不通,确实有点怪

网友:
感觉是桥的问题

网友:
换了CPU可,那坏U放到其它板上有问题不?换板行不?

网友:
AMD方案,莫名其妙的故障。

网友:
看样子是AMD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