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字体偏红……

楼主(2015-04-04):
接外接显示器正常,差分信号对地值原来有一对不一样,后来把屏线重装接了一下又正常了。但还是偏红。
三基色三个电感打值134左右
屏接口有一个5脚BLON_OUT_1值1500但电压有3.3V好像是一个背光
RN48和47是桥发出的差分,排阻没装
RN42和43是独显发出的
RN43 1脚和8脚电压有点跳。0.5-0.9之间其它脚1.2
难道是显卡不行?原先RN32 8脚和7脚值偏低……把屏线拔下来重装了一下值和其它的一样了430左右
订了一根屏线……还没到货……

补充内容 (2015-4-6 12:51):
可以了。……换屏线好了

网友:
这个是RN42的1脚和4脚抓的
这个是RN43的1脚和4脚抓的

网友:
感觉是屏线问题

网友:
买个显卡换了吧

网友:
显卡输出的波形不稳定。显卡有问题。

网友:
先把屏和屏线换了试试再说。

网友:
等待LZ换屏线后的结果

网友:
先换屏线,换了之后看效果

网友:
我觉得RN42的4脚波形是好象是正常,其它的好象不对你可以把排阻折了,再示波器分析判断

网友:
暂时还不懂

网友:
屏线接口洗一下

网友:
先把最简单的排除

网友:
有点像屏线,显卡也有点可能

网友:
显卡,屏线,这种现象我都遇到过,只是和你的本型号牌子不一样,供楼主参考

网友:
查下屏线接口 有2个信号 是到桥的 测下对地阻值  修过一台一样的故障是换桥好的  。

网友:
宏碁屏线坏是通病,很多都是屏线,换了号几条了

网友:
我碰到两个宏碁一模一样的,都是有阴影,两台机器的屏线对调,好了!

网友:
屏线拔插还是有阴影,对调2台都好了,找谁说理去

网友:
等待LZ更换屏线结果

网友:
非常好,学习了,谢谢

网友:
屏线今天刚到货……马上换之……小小的激动一下……
之前给上家修过网卡……竟然换个USB网卡飞线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