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电池不开机 适配器开机正常

楼主(2015-04-05):
Y470电池不开机  适配器开机正常  用适配器开机正常 电池不开机 可以充电     用电池开机 要一直按着开关  可以亮机 但是一松  就掉电

网友:
求师傅 指教  谢谢

网友A:
板子是进过水或者摔伤过的没,你拆掉开关板,直接短接可以开机不

网友:
  查pwrbton#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

网友C:
按不触发思路检修,用电池测EC待机条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板子是进过水或者摔伤过的没,你拆掉开关板,直接短接可以开机不

我修的 是裸板  有进水 EC 附近  EC  我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

保护 隔离 我看着不太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不触发思路检修,用电池测EC待机条件

他可以触发  只是 很奇葩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修的 是裸板  有进水 EC 附近  EC  我也换了

恩  按你说的故障 不是正常损坏的  既然是进水  就查EC附近   有没有漏电的电容  变质的电阻  也不排除EC焊接一定OK呀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E:
修EC旁边是否有电容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按你说的故障 不是正常损坏的  既然是进水  就查EC附近   有没有漏电的电容  变质的电阻  也不排除EC ...

好的 谢谢师傅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EC旁边是否有电容漏电

嗯 我在仔细查查

网友:
问题 解决了  我把 单独插电池的时候  我把待机 强行开启就好了   想问下师傅们  单独 插电池的时候  待机 该不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