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4521关机后风扇还转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5-04-05):
(无正文)

网友:
清明时节雨纷纷,风扇转起永不停,欲问此故和起因,你我一起等他人.

句容诚信电脑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风扇的电压没有关掉

网友:
没见过这型号的机器。

网友:
这里真是高手如云 什么样的高手都有

网友:
修机器都修出诗人了

网友:
电还没用完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吧

网友:
都太牛了,听的我云里雾里的。

网友:
看看高手是泽呢解决的

网友:
都是人才啊,如果机器没被人修过的话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两种可能 · · 换个系统·  要不就刷下BIOS

网友:
主要还是刷下BIOS

网友:
天要你亡你不得不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