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10 进PE不显示硬盘

楼主(2015-04-05):
请教DELL610 进PE不显示硬盘,装不了系统,用光盘也读不到硬盘,谢谢您

网友A:
换个硬盘试一下啊,看看硬盘是不是挂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硬盘试一下啊,看看硬盘是不是挂了啊。。。。

笔记本,不会拆

网友:
拿过来我帮你弄

网友:
开始用U盘做进PE看不到硬盘,后用光盘装上了,在没关机的情况下插上了网线就蓝屏了,代码没注意,再就怎么也装不上了

网友:
一般进不了PE,先测测硬盘吧!

网友:
拆硬盘这么简单的都不会么…………

网友:
这款机器要用老款的来装系统的才可以

网友:
硬盘坏了呗,你换块硬盘试试啊

网友B:
或者你也可以改硬盘模式试一下

网友:
Device Info 中第一项primary hard drive=none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者你也可以改硬盘模式试一下

老师,我怎么也找不到“SATA Operation 硬盘SATA/AHCI模式设置”

网友:
硬盘模式的问题吧,或者进一些其他的pe试试

网友C:
BIOS下能认不,MHDD扫描一下是不是硬盘坏道太多了,以我感觉你的硬盘百分百挂掉了,换硬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IOS下能认不,MHDD扫描一下是不是硬盘坏道太多了,以我感觉你的硬盘百分百挂掉了,换硬盘吧

老师好,昨天device info 中的第一项primary hard drive=none,而今天是这样的primary hard drive=40GB HDD,这应该是BIOS下认硬盘的情况吧,当U盘插上时就显示40GB HDD,而我的U盘只有2GB HDD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师好,昨天device info 中的第一项primary hard drive=none,而今天是这样的primary hard drive=40GB HD ...

硬盘能认未必能用,坏道太多也是不能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能认未必能用,坏道太多也是不能使用的

老师好,当我选diagnostics时,检测提示0141,今天提示0146,都是硬盘坏了吧

网友C:
截图OK吗  我不懂 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截图OK吗  我不懂 意思

老师好,我用DISKFIX修复了也没好,用MHDD是这样的的图,再也不敢做下去了应该看不到硬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师好,我用DISKFIX修复了也没好,用MHDD是这样的的图,再也不敢做下去了应该看不到硬盘吧

输入数字1  点击回车、然后按两次F4键     出啦的照片 我看看

网友:
论坛还是有真才实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入数字1  点击回车、然后按两次F4键     出啦的照片 我看看

老师辛苦了

网友:
用WIN8的PE试试

网友C:
硬盘没问题,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没问题,装系统就好了

可是老师,我就是装不上呀,刚才下了WIN8PE,进PE里也找不到硬盘55555555555555

网友:
拆出来装啊

网友:
请教老师:我用DISKGEN重新分区后,检测也没坏道,可存盘后却提示这

网友:
老师好,当我用深山红叶雨林木风YLMF DOS工具集,在此状态下cd=d:_ram=c::_a:\〉输入:fdisk /mbr却提示扇区未找到读驱动器A

网友E:
真不明白你是怎么分区的 你要先删去原来的分区才能在分区的 看你上面的图原来的分区都还在 你怎么还可以分区去

网友:
把bios中硬盘设置改成  ide   或者company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不明白你是怎么分区的 你要先删去原来的分区才能在分区的 看你上面的图原来的分区都还在 你怎么还可以 ...

老师好,我打开DISDGEN时是这图,昨天发的的图是我分的区,分区后点存盘就提示写扇区错

网友D:
老师,这是DELL610笔记本后面的样子,请问这三部分是做什么用的,从这能看出硬盘是啥接口吗

网友:
老师,这图里哪项是调硬盘模式的?

网友:
换换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师,这是DELL610笔记本后面的样子,请问这三部分是做什么用的,从这能看出硬盘是啥接口吗

从你图上左边第一个是LPT口 打印机口 接打印机 编程器等外设。 中间是COM口 串口 可以连接其它一些外部设备 比如说升级中星9号就可以用这个口来 升级液晶电视也可以接串口编程器 。 右边是VGA口 接外接显示器用

网友:
多谢各位老师们的指点,现在装了,我犯了最低级错误是硬盘没接触好,各位老师骂我两句可以但别生气哈。又一个新问题,为什么装同一个系统这台笔记本右下角就没看到无线网络图标?

网友F:
硬盘模式没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硬盘模式没调好

老师您好,这硬盘模式怎么调?谢谢